MCLK与低频外部晶振问题

楼主:
MCLK来自低频外部晶振,如果振荡器失效,430会自动把MCLK信号切换为DCO吗?有些资料上说LFXT1只有在高频模式下才可以,那不是低频振荡器失效后就死机?那位兄弟给解释一下,多谢了

网友:
如果不能自动切换,有没有解决的办法?(把MCLK切换到DCO上)

网友:
先顶一下,等高手回复
低频模式下,振荡器失效标志OFIFG置位吗

网友:
有同样的问题!顶上去让高手回答一下!低频模式下,振荡器失效标志OFIFG置位吗

网友:
一个晶振都不用,看看是什么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