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flash的使用问题
lvyiyong
lvyiyong

网友A(2006-12-20):
flash的使用问题
我想用flash存放一些有用的数据,可是flash的信息段只有256B的大小。太小了,而主信息段也不知道那一部分是放程序的,那一部分可以写数据。还是一般iar download程序都下到那一段地址。请高人指点????
FLASH
download
程序

网友B:
这个你可以自己定义一段FLASH用来存放自己的数据

网友C:
那每次debug的时候怎么知道用户程序是否会占用你自己定义的地址空间????或则说你怎么知道你定义的地址是否已经被用户程序占用了????

网友D:
你在调试软件程序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程序用了多少flash的 你就把那些没有用到的程序flash用来存数据把 将软件暂停模拟 但是不推出调试环境 你就可以看到的

网友E:
哦,谢了。明白了,我看了一下,用户程序使用flash一般是从0x1100(f149是这样)开始放用户程序的,一般按地址顺序存放的。谢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