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口没有反应

楼主(2006-12-20):
端口没有反应
小弟近日用如下程序测试我的MSP430F149做的一个板子,本来应该输出一个方波,但是没有反应。请各位高手帮看看!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main( void )
{
WDTCTL = WDTPW+WDTHOLD;
P4DIR |= 0x02;
for(;;)
{
unsigned int i;
P4OUT ^= 0x02;
i= 50000;
do(i--);
while(i != 0);
}
}
void
,
测试
include
程序

网友A:
do后面错了应该是
do
{
i--;
}while(i != 0);

网友B:
应该是循环有问题
小弟用我的这个循环吧
for(i=0;i<50000;i++)
{;}
很好用的哦

网友C:
程序是没有问题的,你这个程序肯定可以跑的,
你查看下你的板子吧

网友D:
do后要用{},不是()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