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我的ADC12的中断进不去??

楼主:
void main(void)
{
int k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BCSCTL2 = 0x88;
Init_ADC();
ADC12CTL0 |= ADC12SC;
_EINT();
_NOP();
while(1);
}
void Init_ADC(void)
{

P6SEL |= 0x01;
ADC12CTL0 &= ~ENC;
ADC12CTL0 = ADC12ON;
ADC12CTL1 = CONSEQ_0 + SHP;
ADC12MCTL0 |= 0x00;
ADC12IE = BIT0;
ADC12CTL0 |= ENC;
}
#pragma vector=ADC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(void)
{
_NOP();

}
哪位高手帮忙看看,程序是哪出问题了,中断进不去?我用的是149的p60口。

网友:
用下面的程序看能不能进中断。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ADC12CTL0 = SHT0_2 + ADC12ON; // Set sampling time, turn on ADC12
ADC12CTL1 = SHP; // Use sampling timer
ADC12IE = 0x01; // Ena××e interrupt
ADC12CTL0 |= ENC; // Conversion ena××ed
P6SEL |= 0x01; // P6.0 ADC option select
P1DIR |= 0x01; // P1.0 output

for (;;)
{
ADC12CTL0 |= ADC12SC; // Sampling open
_BIS_SR(CPUOFF + GIE); // LPM0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
}
}

//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ADC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(void)
{
if (ADC12MEM0 < 0x7FF)
P1OUT &= ~0x01; // Clear P1.0 LED off
P1OUT |= 0x01; // Set P1.0 LED on
_BIC_SR_IRQ(CPUOFF); // Clear CPUOFF bit from 0(SR)
}

网友:
我试了,依然进不去!

网友:
你外部是过来的是什么信号,这个简易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就是一个电压信号啊!大约0.2V左右,用查询的方法实现AD转换是没有问题的,我现在想改成用中断的,怎么也进不去。

网友:
我认为是没有考虑到ADC12IV中断向量寄存器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