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光耦最低功耗是多少?

楼主(2005-05-30):
【求助】请问光耦最低功耗是多少?
那位大侠知道有没有低于500uA的光耦~我要用430驱动~~

网友A:
我的电池供电设备用430驱动定额为5mA的光偶搞单工232。
配适当的限流电阻,将电流峰值控制在430输出电流限制范围之内,就可以了(比如1mA)。

网友B:
您可以查阅 6N139的资料,电流比较小。

网友C:
好像典型值一般都是10mA,用74ls07驱动吧

网友:
用个三极管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