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推荐一款复位电路

楼主(2006-12-25):
麻烦推荐一款复位电路
适合于430F44x的,有掉电检测功能。我的系统在外电掉电后由电池供电,并进入一种低功耗模式。
电池
检测

网友A:
是指双电源?一个电池一个电源,电源掉电了自动转入电池?

网友B:
是的。我一直没想太好如何让系统稳定运行。

网友C:
不错的想法,值得关注!

网友D:
最简单的方法两个二极管了哦!也可以用MOSFET做开关啊!应该不难,你说复位电路的话可以用专用复位芯片啊!比如MAX809,MAX10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