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实现有难度(高手请进)

楼主:
目前要做一个项目

芯片为430系列的,配LAN接口传送大量数据

同时支持WEB浏览

请问:大量的html 词语、语言如何存储、调用?

这个没弄过,大家给些建议啊

网友:
速度能跟上吗?!

网友:
引用:

速度能跟上吗?!
你的项目还是上arm或者dsp的好

网友:
唉,速度也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

如果不考虑速度,程序如何实现?

相当于输出几段英文短篇小说吧,怎么处理更好?

网友:
对于430来说,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
因为html的解析需要大量的内存,许多网页内容大于64K。而且对于web浏览器这样的大型项目不是几个人能够完成的。

网友:
真的么?太恐怖了吧?

是430输出网页,当然,不是十分庞大的,每个网页10行左右,3~5页吧

有几层链接

引用:

对于430来说,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
因为html的解析需要大量的内存,许多网页内容大于64K。而且对于web浏览器这样的大型项目不是几个人能够完成的。

网友:
不支持这样做,虽然简单的LAN可以实现,实际这些也已经实现,但对大量的数据处理,时间上和资源上都是很难处理的,430的内部RAM也是一个瓶颈,函数过多,变量过多都会影响。当接收数据时更是件难办的事情,,!!

网友:
网页主要就是欢迎页面,显示基本信息,最多有几个链接,或几个修改项目

更多数据交给电脑完成。

LAN芯片选dm9000a,48p,8/16位并口,低电压,和430配合也没有问题,呵呵

dm9000a芯片有几k的ram,可以作为收发存储

打算使用430的flash存这些数据量大,且没有什么变化的数据

对了,谁知道149在8m外面晶体情况下,他的端口输出频率最大能够达到多少?

能到1M么(完全软件控制)?,比如p1.1数出方波的最大频率?如果能达到这个频率,那么整个处理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,呵呵

引用:

不支持这样做,虽然简单的LAN可以实现,实际这些也已经实现,但对大量的数据处理,时间上和资源上都是很难处理的,430的内部RAM也是一个瓶颈,函数过多,变量过多都会影响。当接收数据时更是件难办的事情,,!!

网友:
P口输出频率8MHz,PWM输出的方波频率最大(50%占空比)为SMCLK/2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用ARM7做,可扩展性强的多!!!

网友:
考虑一下

不过对那个不熟悉,怕来不及了

引用:

可以考虑用ARM7做,可扩展性强的多!!!

网友:
实际带LAN的设计也有不少实例了,简单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!!!,选个好点的型号,应该做的出!!
支持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