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430能产生1M的方波吗?(不影响其他的工作)

楼主(2006-11-03):
【求助】430能产生1M的方波吗?(不影响其他的工作)
我现在需要一个1M的方波驱动抗混滤波器,能用430F1611产生一个1M的方波吗?
现在的情况是,如果用定时器A中断产生方波影响CPU的正常工作了。
请高手指点!谢谢。
工作
定时器
影响

网友A:
用PWM试试,只是外接晶振需要高点

网友B:
PWM不影响CPU工作吗?

网友C(2006-12-06):
可以用定时器的PWM功能,或者你把要产生方波的脚直接接到,SMCLK OR MCLK上,然后接XT2,分频。2M或4M的都可以呀

网友D:
可能不行!因为改变一次I/O输出状态就要4条指令,一个周期就需要8条指令,多数430只能构到8MHZ,所以...

网友:
时钟可以超到12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