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内部AD

楼主:
我用149的内部AD采样,参考电压是内部的2.5V,外部信号抬高1.25V,也就是说在无外部输入时采样的各点应该是2048左右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A4,A5两个通道采到的数据分别的2328和2874,这个也太离谱了,请指点下原因.AD初始化程序我是这么写的

ADC12CTL0 &= ~ENC;
P6SEL |= 0x33; //使用A/D通道 A0,A1
ADC12CTL0 = ADC12ON + MSC + SHT0_2; //开ADC12内核,设SHT0=2 (N=4)
ADC12CTL1 = SHP + CONSEQ_1 + SHS_1; //SAMPCON信号选为采样定时器输出,序列单次,Timer_A.OUT1采样时钟源
//ADC12内部参考电压设置
ADC12CTL0 |= REF2_5V; //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.5V
ADC12CTL0 |= REFON; //内部参考电压打开
ADC12MCTL0 |= SREF_1 + INCH_0; //R+=2.5V R-=VSS,A0输入

ADC12MCTL1 |= SREF_1 + INCH_1; //R+=2.5V R-=VSS,A1输入,结束位

ADC12MCTL4 |= SREF_1 + INCH_4;

ADC12MCTL5 |= SREF_1 + INCH_5 + EOS;

//转换允许
ADC12IE =0x02; //使能中断ADC12IFG
ADC12CTL0 |= ENC ; //转换允许(上升沿)

网友:
‘参考电压是内部的2.5V’可以在引脚上测量的,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设置下正确;
好有你外部的基准电压是不是在1.25V,可以测量确认

网友:
我的基准电压都是对的,内部2.5,外部1.25

网友:
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,是我太粗心了,

网友:
是什么问题啊,最后怎么解决的啊?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LZ怎么没说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:
哦,我的问题是另外几个通道就根本没有采集(悬空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