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谢谢!

楼主:
求教各位大侠我们学的是《单片机技术实用教程》出版社是:高等教育出版社    胡锦 菜谷明 梁先宇 编著开始课程设计了,老师出了这样一个题目 求教大家帮我做做(我们学89C51)题目如下:编写程序,对60H-65H单元中的数据进行排序(按从小到大的顺序),排好序的数据放到70H-75H单元,并将60H-65H单元中的正负数个数分别放于77H,和78H内好难,谢谢各位大侠帮帮我,星期4(2007年1月18号)要交.老师要我们交的是源程序在伟福里面编辑的(ORG 0000H LJMP MAIN  ORG 0030H......)

网友:
晕,作业只有自己写,不会有人帮你的

网友:
我们只学了几学时,这么复杂的我不会呀,有谁能提示,怎么排序60H~65H,比较大小然后排序放在60H~65H内吗?

网友:
去课本上找找什么叫冒泡法排序,然后就可以做了,随便翻一下课本,看个两小时的书就可以做了,何况你还有两天的时间

网友:
能试的都试了,全班全挂了 ^.^!

网友:
我们是学机电的,不是学信息的,就学了几学时,老师就出这么难的题目,求教呀```

网友:
我想知道到底是几个学时啊?
学机电的为什么要学习单片机呀?
那个学校如此猖狂??

网友:
我们这学期开学就开了这门课,一星期1节课,这学期一共16周,最后一个月是2个星期的机械设计,2星期的单片机大型实验,我们上届的机电系就没开过这门课....
加起来10学时吧,其他的题目我们都解决了,就剩下这题难的,还有一题,我们全班放弃了,
题目是这样的 好象是编码器方面的,我书还在学校机房,现在人在宿舍,我大概回忆下
K4 K3 K2 K1 L1 L2
1 X X X 1 1
X 1 X X 1 0
X X 1 X 0 1
X X X 1 0 0
这样一题,用89C51,编写,写好的程序和实验用的机箱上通讯,式中X 表示K4~K1可以开(逻辑1) 可以关(逻辑0)

网友:
这么个题目怎么会全班都挂呢?
那个学校的呀.

网友:
org 0000h
ljmp main
org 0030h
main:mov 60h,#19h
mov 61h,#33h
mov 62h,#58h
mov 63h,#55h
mov 64h,#56h
mov 65h,#65h
mov r7,#06h
mov r0,#60h

acall dfgh
acall xcvb
ajmp end1

srt: mov a,r7
mov r5,a
srt1: clr f0
mov a,r5
dec a
mov r5,a
mov r2,a
jz srt5
mov a,r0
mov r6,a
srt2:mov a,@r0
mov r3,a
inc r0
mov a,@r0
mov r4,a
clr c
subb a,r3
jnc srt4
setb f0
mov a,r3
mov @r0,a
dec r0
mov a,r4
mov @r0,a
inc r0
srt4:djnz r2,srt2
mov a,r6
mov r0,a
jb f0,srt1
srt5:ret
ret
dfgh:mov 70h,60h
mov 71h,61h
mov 72h,62h
mov 73h,63h
mov 74h,64h
mov 75h,65h
ret
xcvb:mov r0,#00h
mov r1,#00h
mov r2,#07h
mov r3,60h
k:djnz r2,k1
ajmp end1
k1:mov a,r3
cjne a,07fh,k3
k3:jc k2
mov a,r0
inc a
mov r0,a
mov a,r3
inc a
mov r3,a
ajmp k
k2:mov a,r1
inc a
mov r1,a
mov a,r3
inc a
mov r3,a
ajmp k
end1:mov 77h,r0
mov 78h,r1
ret
end
这样行吗?我在韦福上试了下,不过这只是正数排序的,遇到负数就不行了,
要去比较正负数的大小是不是要用 JNB(JB) P1.7, ABCD
==的?

网友:
那题 K4 K3 K2 K1 我们解决了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