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宏定义时溢出,想用unsigned int,怎么办?

楼主:
宏定义时溢出,想用unsigned int,怎么办?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有如下一句定义:
#define TIMER_A_50 (750*50) // 50ms
程序中有:
CCR0 = TIMER_A_50; // 50ms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IAR C/C++ Compiler for MSP430
V3.20A/W32 [Kickstart] (3.20.1.3)
编译器报警告:
Warning[Pe061]: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
Warning[Pe068]: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而实际上750*50=37500 < 65535,实在是不解,怎么解决此问题呢?

网友:
扩展开来的实验

1种情况:
当改为#define TIMER_A_50 (37500) // 50ms
编译没有警告了。
2种情况:
改为CCR0 = 750*50; // 50ms
警告依然存在。
3种情况:
改为CCR0 = 37500; // 50ms
没有警告出现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现在演变成给unsigned int数赋值时750*50就二条警告,而直接用37500就正常,
WHY?谁给个合理的解释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用是编译器是:
IAR Assem××er for MSP430
V3.20A/W32 (3.20.1.9)
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4.0\430\bin\a430.exe
2004-6-15 15:59:34, 491520 bytes

IAR C/C++ Compiler for MSP430
V3.20A/W32 [Kickstart] (3.20.1.3)
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4.0\430\bin\icc430.exe
2004-6-15 15:58:08, 5623808 bytes

IAR Build
4.3 (4.3.0.0)
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4.0\common\bin\iarbuild.exe
2004-6-10 9 2004-6-9 21:27:08, 233472 bytes

网友:
怎么就没人给个合理的解释啊

网友:
哈,很明显,赋值前,750×50是作为有符号整数来计算,当然溢出了,改为750u×50u(强制为无符号)就是无符号的计算了,一切OK。。。。

网友:
(unsigned int)750×(unsigned int)50

网友:
是呀,750*50u就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