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【求助】在产生捕获时:CCR1=TAR+20000会不会溢 ...

楼主(2007-01-12):
【求助】【求助】在产生捕获时:CCR1=TAR+20000会不会溢出??
在这先谢了!!!我用的是MSP430F147

网友A:
问题说清楚些!难道是捕获时对CCR1赋值??

网友B:
不好意思!问题没讲明白!我用CCR0进行捕获,而用CCR1进行比较看捕获时间是否超出范围.在用上升沿CCR0时捕获到以一变量A记录,以前的值记为A_old,则可得到捕获时间,但我第一次作MSP430不知当A_old=32000时而A=30(记数到头又从0记数所以是A=30),求差时是什么结果呢????

网友C:
结果为65536-32000+30

网友D:
当TAR=50000,执行到CCR1=TAR+20000而TAR最大为了65536,此时CCR1的值是多小呢??
当在用上升沿CCR0时捕获到以一变量A记录,以前的值记为A_old,则可得到捕获时间,但我第一次作MSP430不知当A_old=32000时而A=30(记数到头又从0记数所以是A=30),A=30可能是经过了几个循环后得到A=30,求差时是什么结果呢????

网友E:
1:CCR1为16位寄存器,所以ccr1=50000+20000-65536
2:你需要用变量记住总共有几次溢出,这很简单,用溢出中断(TAIE)服务程序即可,注意定时器采用连续模式

网友F:
iltgcl,非常感谢你的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