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变传感器与msp430f149的问题

楼主(2007-01-10):
应变传感器与msp430f149的问题
请问下应变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通过运放放大后,msp是怎么转换模拟信号为数字信号的,149的可以转换ad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啊,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啊
信号
程序

网友A:
AD转换啊!电压可设置最大VCC

网友B:
其中一个问题是应变传感器其零点输出有负的,是惠斯通电桥的,那么桥路输出怎么和AD端口联接,负电压怎么进行AD转换???

网友C:
抬升电压点到零点以上就可以了

网友D:
但是我看人家的图纸画的是桥路输出直接与A/D接口相连的呀,比如CS5532,就是不知道这样是怎么采集的,因为桥路输出肯定是有负信号的啊

网友E:
经过运放就可以抬升到零点以上了

网友F:
"经过运放就可以抬升到零点以上了"????
不对吧,负电压经运放放大以后还是负的电压的呀

网友G:
你怎么知道负电压经过运放还是负电压?

网友H:
根据放大倍数啊?负信号放大后肯定还是负的啊,除非反向放大,那样的话输出与输入就没有线性关系了
MSN:zhangbin_forever@126.com

网友I:
这样是可以转换成正电压,但是所以的负信号输入都变成了同一个正电压值了,那样就没有线性关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