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

楼主(2007-01-19):
AD转换
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.正负1.5V的正弦波怎样用基准电压2.5V的MSP430AD来搞定.有没有参考电路提供.先谢了!
电压

网友A:
你的“搞定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我是说怎样把正负电压变到0到2.5V之间。要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。先谢了!

网友C:
先将1.5V的交流电压降压到1.0V(注意“峰-峰值”与“有效值”的差别),再用运放的电压抬升技术,将这个电压偏移到0到2.0V。
screen.width-300) {this.width=screen.width-300;this.alt='点击查看全图';}" onmouseover="if(this.alt) this.style.cursor='hand';" onclick="if(this.alt) window.open('http://bbs.lierda.com/attachment.php?attachmentid=3517&stc=1');" border="0">

网友D:
使用INA128,REF用1.25V。
不过最好衰减一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