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据处理

楼主(2007-01-18):
关于数据处理
X=(i*2.048/(32768*10)-0.71)/51.44
i的范围是0~327680
X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
就是这个问题
这个X怎么算出来啊?
数据
小数点

网友A:
写一个小程序,把0~327680的赋值给i,即可求出对应的X

网友B:
不行的,定义成FLOAT的话,好象不太好,还会出现溢出的错误....

网友C:
X=(i*2.048/(32768*10)-0.71)/51.44
这个式子这么写效率不高,可以改成:
#define A 2.048/(32768*10)/51.44
#define B -0.71/51.44
然后用X = (float)i * A + B,比较好,呵呵

网友D:
当然会溢出了,16位有符号整型的最大值为32768,32768*10就溢出了,可将32768强制类型转换为long如:
X=(i*2.048/((long)32768*10)-0.71)/51.44

网友E:
引用:
X=(i*2.048/(32768*10)-0.71)/51.44
这个式子这么写效率不高,可以改成:
#define A 2.048/(32768*10)/51.44
#define B -0.71/51.44
然后用X = (float)i * A + B,比较好,呵呵
对的,因为一般的MCU对于浮点数处理效率不高,而且占用的RAM也较大,建议用上述的办法.提高效率,节省资源.

网友F:
呵呵,其实思想很简单,就是――
能由编译器(计算机)完成的运算,尽可能在编译阶段完成(计算机在处理#define语句时,会把那个式子算完),以减少重复的运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