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内部测温误差太大,求助

楼主:
1. 我开启十通道内部测温
ADC12MCTL0 = 0x10; // Ref = ××ss, VREF; Input = A0 Ia
ADC12MCTL1 = 0x11; // Ref = ××ss, VREF; Input = A1 ia*2
ADC12MCTL2 = 0x12; // Ref = ××ss, VREF; Input = A2 Ib
ADC12MCTL3 = 0x13; //Ic
ADC12MCTL4 = 0x14; // Ic*2
ADC12MCTL5 = 0x15; // Ua
ADC12MCTL6 = 0x16; //Ub
ADC12MCTL7 = 0x17; // Uc
ADC12MCTL8 = 0x9a; //温度
ADC12IE = BIT8;
ADC12CTL1 = SHS_1 + SHP + ADC12DIV_1 + ADC12SSEL_2 + CONSEQ_1
ADC12CTL0 = SHT0_7 + MSC + REF2_5V + REFON + ADC12ON;
2. 得到AD采样室温18度时AD值为 2203 换算电压为 1.3449V ,按DATASHEET公式计算 Vtmp=0.00355*Temc+0.986 Temc=101

误差怎么这么大,是我配置不对,还是其他原因?特此求助,谢谢上次给我帮助的人

网友:
一般能有2~3度误差,再大就不对了

看看算法

网友:
f149的芯片没有用过,说不清
f449的芯片我用过,测得温度误差在1-2度左右,要求不高的话还是不错的
是不是算法有问题呀?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:
没有什么算法,就是从AD读数2203 然后通过公式计算.

公式如下:2203/4095*2.5=0.00355*TMPC+0.986 公式对吗?
再线等待.

网友:
根据经验算法,摄氏温度=测量值/16 -159

网友:
引用:

f149的芯片没有用过,说不清
f449的芯片我用过,测得温度误差在1-2度左右,要求不高的话还是不错的
是不是算法有问题呀?同意楼上的说法
可是我测的也不对
请问你可否把你的449芯片的ADC设置和计算公式发上来吗?谢谢

网友:
根据经验算法,摄氏温度=测量值/16 -159
就是这样的,误差不大
可能你测量的数据不准确?你说的2203是十进制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种情况,

网友:
自己大致校准一下
非常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