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【求助】为什么加上复位芯片,就些不进去程序?
rodney2pk
rodney2pk

网友A(2007-01-19):
【求助】为什么加上复位芯片,就些不进去程序?
我用的是芯片是MSP430F2012,写程序是用eZ430,USB工具。写入程序的时候用到四个引脚:
第一脚: Vcc;
第十脚 :/RST/NMI/SBWTDIO,
第十一脚:TEST/SBWTCK
第十四脚:GND
然后在没接复位芯片[IMP809S,其复位电压是2.93V]的时候,可以顺利写入程序,
但只要焊上复位芯片,就写不进程序在IAR 下,提示“No device found or device disconnected ”
请教各位大虾,使什么原因造成的,谢谢!~~~
芯片
工具
程序

网友B:
建议下载程序时,先不用接809复位芯片。
在调试时不要焊芯片,调试没问题之后再焊

网友C:
谢谢你的回答,我还有一点疑问:不加复位芯片,程序能正常运行吗?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?
接触430不久,有些基本的问题还有疑问。
复位芯片的作用是什么?
我看了一些资料,自己总结主要有两个作用:
1.电源上电的时候,可以使cpu有了一个稳定的电压之后,再开始运行
2.程序跑飞的时候 ,能够重起,有点类似PC机死机的重起
不知道是不是这样,如果有不对的地方,或者不全的地方,希望大家补充 修改一下,
十分感谢!!!!!!!!!!!!

网友D:
2xx片上有电源管理,不要加复位片。外加的片子延时长了,所以工具找不到他。

网友E:
引用:
2xx片上有电源管理,不要加复位片。外加的片子延时长了,所以工具找不到他。
你的意思是指对于2xx片的芯片,不需要加复位芯片?
而1XX系列需要加复位芯片。
“外加的片子延时长了”中的片子是否指“复位芯片”
有点罗嗦,只是想确认一下,希望能得到答复,在这先谢谢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