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时钟信号不工作问题

楼主(2007-01-16):
外接时钟信号不工作问题
用MSP430F2101开发的系统,定时器由ACLK作为时钟,能工作。因发现ACLK使用的32768振荡器太弱,极易受到干扰,故打算使用外接晶振来解决,即用外部晶振电路然后由XIN脚接入,用示波器看,振荡很大,可是系统就是不工作,不知何故,请高手帮忙。
工作
时钟
晶振电路
振荡器
开发

网友A:
多少频率?

网友B:
系统不工作还是定时器不工作呢?从XIN脚接入软件上有否设置呢?有没有对该2个IO口线进行操作呢?

网友C:
是定时器A不工作,因为定时器A是由ACLK同步的。初始化时已设置成外接时钟,对该两个IO口没有进行任何操作。

网友D:
先用示波器看你的ACLK和SMCLK是否起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