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做过smartcard吗?求助

楼主:
现在用stm32在做他的智能卡模块,请问大家如何才能获得它的ATR响应呢?我在中间使用了ST8024芯片的。

网友:
去看Smartcard的器件手册。

网友:
这个..不知道..楼下详解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只有 CPU 卡才有 ATR,这个你了解吧。
如果是 CPU 卡,直接用 UART 就能工作了。
RESET 接到一个 GPIO 上,把 UART 的收发接到一起,与智能卡的 IO 脚连起来。
加个上拉,波特率调整到 9600-8n2。
给 RESET 之后,应该能收到 ATR 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中间加了一个ST8024芯片,它主要就是给智能卡用的.波特率按照官方例程设置的,给了智能卡RESET信号后,UART没有收到数据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