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调光灯的 调节闪烁的问题

楼主:
用阻容式电源 PIC16F630控制 接受红外信号   用外中断解码

按键时 由于遥控器是连续发码(108MS) 中间有短暂熄灭 现象

有谁知道 怎么回事么

给出中断部分先,帮着看看

void interrupt ISR()
{
//定时器0用作中断
if(T0IF==1)
{

T0IF = 0; //清中断标志
TMR0 = 155; //设定timer0的初值
timer0_cnt++;
timer0_cnt1++;

}

if(RAIF&&RAIE)//电平变化中断
{

RAIF = 0;//清中断标志
RA0 = RA0;//重新读RA0口参数
start_flag=1;

if(INTF&&INTE) //外中断用于红外解码
{
INTF=0;
//GIE=0;

// delay_cpp1_cnt++;
ccp1_cnt++;
//flag_flag=1;

if(head_ok==0) //通讯开始
{
//过头码
if((timer0_cnt>0x28)&&(timer0_cnt<0x32))//4mS-5mS
{
head_ok = 1;
ccp1_cnt=0;
timer0_cnt=0;
TMR0 = 155;
}
else
{
wrong();
}
}

else
{

TMR0 = 155;
temp_code=temp_code>>1;
temp_code&=0x7f;
if(zero_or_one()==1)
{

temp_code|=0x80;
}
timer0_cnt = 0;

add = temp_code;

if(ccp1_cnt==8)
{
if(add!=0x84)
{
wrong();
}
}

else if(ccp1_cnt==16)
{

if(add!=0x52)
{
wrong();
}
}

if(ccp1_cnt==24)
{

code=temp_code;
}
else if(ccp1_cnt==32)
{
ccp1_cnt =0;
head_ok = 0;
if(code+temp_code==0xff)
{

if(code==0xF7||code==0xE7)//ON/OFF
{
if(led_light==0)
{
led_light_up=1;
led_light_down=0;

}

if(led_light<=30&&led_light>0)
{
led_light_up=0;
led_light_down=1;

}

}

else if(code==0xFA||code==0xEA)//UP
{
if (led_light>=0&&led_light<=29)

led_light++;

led_light_up=0;
led_light_down=0;
}

else if(code==0xF3||code==0xE3)//DOWN
{

if (led_light>=1&&led_light<=30)

led_light--;

led_light_up=0;
led_light_down=0;
}

flag=1;

// GIE=1;
// INTF=0;
}
else
{
wrong();
}

}
}

}

}

网友:
如果连续发码超过一个交流过零周期,那么编程必须采用多任务调度模式才能保证不影响输出,调相输出的优先级要高于解码。

网友:
过零控制应该每10ms输出一次,你IR可能占用108ms,怎么会不灭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