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楼主:
// MSP430F22x4 Demo - OA1, Inverting PGA Mode
//
// Description: Configure OA1 for Inverting PGA mode. In this mode, the
// "+" terminal must be supplied with an offset, since the OA is a
// single-supply opamp, and the input must be positive. If an offset is
// not supplied, the opamp will try to drive its output negative, which
// cannot be done. In this example, the offset is provided by an external
// terminal. The "-" terminal is connected to the R ladder tap and the
// OAFBRx bits select the gain. The input signal is AC coupled.
// ACLK = n/a, MCLK = SMCLK = default DCO
//
// MSP430F22x4
// -------------------
// /|\| XIN|-
// | | |
// --|RST XOUT|-
// | |
// "-" --||-->|P2.4/A4/OA1I0 |
// offset -->|P3.7/A7/OA1I2 |
// | P4.4/A13/OA1O|--> OA1 Output
// | | Gain is -7
//
// A. Dannenberg
// Texas Instruments Inc.
// March 2006
//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3.41A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msp430x22x4.h"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OA1CTL0 = OAP_2 + OAPM_1 + OAADC0; // "+" connected to OA1I2,
// "-" connected to OA1I0 (default),
// Slow slew rate,
// Output connected to A13/OA1O
OA1CTL1 = OAFBR_6 + OAFC_6; // Amplifier gain is -7,
// Inverting PGA mode
ADC10AE0 = 0x88; // P3.7/P2.4 analog function select
ADC10AE1 = 0x20; // P4.4 analog function select
LPM3; // Enter LPM3
详情回复

网友(2007-04-26):
// MSP430F22x4 Demo - OA1, Inverting PGA Mode
//
// Description: Configure OA1 for Inverting PGA mode. In this mode, the
// "+" terminal must be supplied with an offset, since the OA is a
// single-supply opamp, and the input must be positive. If an offset is
// not supplied, the opamp will try to drive its output negative, which
// cannot be done. In this example, the offset is provided by an external
// terminal. The "-" terminal is connected to the R ladder tap and the
// OAFBRx bits select the gain. The input signal is AC coupled.
// ACLK = n/a, MCLK = SMCLK = default DCO
//
// MSP430F22x4
// -------------------
// /|\| XIN|-
// | | |
// --|RST XOUT|-
// | |
// "-" --||-->|P2.4/A4/OA1I0 |
// offset -->|P3.7/A7/OA1I2 |
// | P4.4/A13/OA1O|--> OA1 Output
// | | Gain is -7
//
// A. Dannenberg
// Texas Instruments Inc.
// March 2006
//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3.41A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msp430x22x4.h"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OA1CTL0 = OAP_2 + OAPM_1 + OAADC0; // "+" connected to OA1I2,
// "-" connected to OA1I0 (default),
// Slow slew rate,
// Output connected to A13/OA1O
OA1CTL1 = OAFBR_6 + OAFC_6; // Amplifier gain is -7,
// Inverting PGA mode
ADC10AE0 = 0x88; // P3.7/P2.4 analog function select
ADC10AE1 = 0x20; // P4.4 analog function select
LPM3; // Enter LPM3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