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电池低电压检测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侠,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,
目前我做的一个项目,系统是采用3.6v电池供电,mcu为msp430f2131,要求在电池电压降到2.8v时,系统能检测到,并提示“低电压”,请问怎么实现这个功能?谢谢

网友:
3.6V / 360K 电流0.01毫安,100小时功耗才1毫安。这也算浪费电池!

网友:
用比较器检测电池电压,参考电压选择三极管阀值电压

网友:
我还是不太明白,能说具体一点吗?
1,是采用msp自身的比较器吗?
2,三极管是外围电路吗,具体怎么实现呀

网友:
用两只电阻对电池进行分压后,将中点电位直接引入MCU中的一个A/D通道,然后用程序给定一个阀值电压,与中点电位进行比较,后者大于前者电池正常;后者小于前者电池欠压。不断采集中点电位还可以做成电池电量动态显示。

网友:
真是厉害

佩服

网友:
不过我觉得这种做法好像很浪费电池本身的电源哦

还又别的好方法吗?

网友:
SVSCTL|=VLDON;
DelaymS(100);
if (SVSCTL&BIT1)//为1时,欠压
{
P2OUT&=~BIT0;//报警
LCDM9=0x20;//显示“欠压”
}

网友:
电池监测不需要很高的实时性,一秒开一次,测完就关闭,耗电可以忽略不计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

引用:

电池监测不需要很高的实时性,一秒开一次,测完就关闭,耗电可以忽略不计
电阻适当大点也可以,做低功耗的就的这样考虑
一点都不能漏。

网友:
有电池监控芯片买

网友:
方法都不错!支持电阻分压,然后ad或比较,看要求了如果只是一个2.8V的槛,那就用比较器,单片机内部要有最好,有比较器就差不多有内部基准,哈哈这不就很好嘛!

网友:
电阻分压不是最好的方法,虽然简单,但的确不利于低功耗设备,请问楼主找到更好的方法了吗

网友:
如果MSP430中只有比较器没有A/D,有怎样的方法去检测电池电压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