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能否使用3.7V的手机电池供电?

楼主:
能否不通过电压转换,直接供电?
谢谢!

网友:
不置可否
提个思路: 直接供电,电压\电流都要满足条件,如果是电压和电流都大的话,能否考虑串个电阻,即分了压,又限了流.

没有这样做过,纯属猜测,希望大家拍砖.

网友:
不可以,手机电压充满后一都电压在4.1~4.2V,能提供的电流很大,会烧掉430芯片的。

在电量快用完的时候电压也有3.6V,已经是极限了。

网友:
你说的dc电源口是不是dc-dc转换器?

网友:
板凳说手机电放电终止电压是3.6V?是不是错了?应该是2.6V吧?一般好像用2.65V作为终止电压。
在430上直接用3.6V的电池是肯定不行的,满电时它的电压会超过4V,如果是焦碳芯的锂电,高达4.2V,这样肯定是严重超压了。必须加电源转换的装置。DC变换可能空载电流不划算,最便宜的就是使用二极管了,但是4.2V-0.5V=3.7V,仍旧比较高。二极管在降压的时候,并不是传说中的0.7V,其实很多管子0.5V就导通了,因为430的电流很小,所以这时微弱的导通电流已经能供430工作了,既然能工作,就有可能超压出现问题。相对来说,串电阻串二极管都不如LDO好,至少它又稳定,又安全。就算你插着充电器时使用,也不会因为超压烧掉430了。
综上所述,应该是加LDO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串二极管会烧掉430,除非你能保证有一定的电流,否则那个0.7V是不存在的,我吃过苦头!
如果是低功耗应用,这个方法是毒药

网友:
引用:

串二极管会烧掉430,除非你能保证有一定的电流,否则那个0.7V是不存在的,我吃过苦头!
如果是低功耗应用,这个方法是毒药
呵呵,同感啊。我专门测过,二极管上的电流越大,结电压才越高,电流越小,结电压就越低,但它还是导通的。
平时讲的什么门坎电压之类的都是指的“正常工作”时大电流状态的,那是按整流时说的,接在430上因为电流太小了,不能算是二极管“正常工作”,小电流时要特别注意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几位!

网友:
这个铁应该收录精华去~~~~~哈哈

网友:
我的430接到5V,也没有出现问题

实际上430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的,更宽的工作电压,lierda宣称“不能保证工作参数”

所以,个人认为,4。2v给430,不会有任何问题

网友:
引用:

我的430接到5V,也没有出现问题

实际上430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的,更宽的工作电压,lierda宣称“不能保证工作参数”

所以,个人认为,4。2v给430,不会有任何问题
如果在这个条件下出了问题,所有责任都是你自己的。

网友:
没错,呵呵

不过手册可是宣称最大电压为4.2V,并且引脚耐压还要增加0.2V,所以可以推测4.2V对430来说,是安全的
.

引用:

如果在这个条件下出了问题,所有责任都是你自己的。

网友:
我没这样直接用过。用DC/DC电荷泵,输入电压1.6~5.5V范围内,能保证稳定输出3.3v。可以完全吸取手机电池电压,延长工作时间!!!

网友:
额定供电电压3.6V,不意味着安全电压不能大于3.6V,这要看电压是否会过冲,并超过一定的幅度。430片子中,至少我试过147,4.2V供电没出事,不过我的147片子是间歇工作的。

网友:
LDO芯片功耗大啊。。。有低功耗点的吗?

网友:
楼主可以接两个二极管降压看看效果

网友:
我串联个一个锗二极管压降测了一下是0.5V还行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