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如何防水啊,买了个全封闭电池盒,防水不行啊,接插 ...

楼主(2007-09-02):
电池如何防水啊,买了个全封闭电池盒,防水不行啊,接插件防水也不行,唉
要求是放在水中也能工作,PCB这块好一些,可以用热胶弄一下,但电池盒要换电池,不能封死,市场上有的卖这种全防水的吗
而且有两个两线传感器要从半米外接过来,要用接插件,有没有防水好的接插件啊,要体积小的(主要整个PCB也就手表大小),我在市场上没有找到
防水
电池
如何

网友A:
航空插头防水不?就是大了点。
防水电池盒恐怕只能订做了,肯定是要在盖子上加胶垫。

网友B:
比较困难吧,除非封死了,把功耗弄低吧,做个十年不换电池的,哈哈
电池没电了整个扔掉

网友C:
同意此做法!!!
引用:
比较困难吧,除非封死了,把功耗弄低吧,做个十年不换电池的,哈哈
电池没电了整个扔掉
楼主对做产品的意识还有点欠缺。目前的产品保质期一般也就是1-2年,你搞个3年电池都用不完的产品不久行了。
再不就是封死了,不过跟上面的那个效果不差什么。不要等着修他。到时候客户早都看不到那点投入了,肯定换新的。
实在想修,只要不考虑体积,可以考虑ip67的航空插头。

网友D:
换个思路,用充电电池吧。充电插口也使用航空插头就行了。我的电动车充电口就是航空插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