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

楼主(2007-08-29):
JTAG
请教大家msp430的JTAG接口和一般的(DSP)JTAG接口一样吗?
电路设计的时候用一个7*2的header就可以?
设计
接口

网友A:
应该不一样,要么不就通用了

网友B:
啊,不一样?.......
我说的JTAG接口,不是仿真器
希望大家帮帮忙!!

网友C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关注一下,大家

网友D:
引用:
啊,不一样?.......
我说的JTAG接口,不是仿真器
希望大家帮帮忙!!
JTAG协议应该是符合IEEE标准的,但是具体的物理接口,TI有自己的标准,不过你说的DSP是指TMS320等系列吗?要是的话,应该物理接口一样啊。

网友E:
嗯,我说的是tms320

网友F:
虽然物理接口一样,可以看看jtag的接口定义,430和tms320都用14针的,但是具体的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