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问题..

楼主(2007-09-03):
Flash问题..
430里面Flash的主存储区和信息存储区有什么区别么?
是不是程序是保存在主存储区里面的..那信息存储区是存什么信息的呢》?
存进去之后是不是随时能够读写出来呢>?
存储
FLASH
程序

网友A:
弄本书好好看看......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

网友B:
推荐一下?

网友C:
Flash分程序Flash和信息Flash。信息Flash就是保存数据用的,可以随时读取。一般有128字节到256字节,各型号不同。

网友D:
主程序Flash也可以用来存放用户信息
不信你看看我的产品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