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485程序只能单字节传输呢?

楼主:
为什么485程序只能单字节传输呢?单片机经过232/485转换器接到电脑,用串口精灵调试的。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啊?
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void main(void)
{ WDTCTL=WDTPW+WDTHOLD;
UCTL0 &=~SWRST;
UCTL0 |=CHAR;
UBR00 = 0X03;
UBR10 = 0X00;
UMCTL0 =0X4A;
UTCTL0 |= SSEL0;
ME1 |= UTXE0 + URXE0;
IE1|=URXIE0;
P3SEL |=0X30;
P3DIR |=0x70;
P3OUT&=~BIT6;

_BIS_SR(LPM3_bits + GIE); // Enter LPM3 w/ interrupt

}

#pragma vector=UART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(void)
{
int i;
P3OUT|=BIT6;
while (!(IFG1 & UTXIFG0)); // USART1 TX buffer ready?
TXBUF0 =RXBUF0; // RXBUF1 to TXBUF1
for(i=0;i<10000;i++){_NOP();}
P3OUT&=~BIT6;
}

网友:
程序问题:
1发送第一个字节时候,中断服务程序中485使能端口操作(P3OUT|=BIT6与P3OUT&=~BIT6)之间的时间太长,导致这段时间的调试精灵发出的字节都丢失了。
2一般可以先将所有的数据接受完成之后(即放到缓冲区后),在开始切换485端口发送数据,最后确保所有数据发送完成后在切换成接受方向

网友:
主动发送,中断接收,在串口接收中断中不要做太多事情,只压接收到的字节数据.

网友:
引用:

程序问题:
1发送第一个字节时候,中断服务程序中485使能端口操作(P3OUT|=BIT6与P3OUT&=~BIT6)之间的时间太长,导致这段时间的调试精灵发出的字节都丢失了。
2一般可以先将所有的数据接受完成之后(即放到缓冲区后),在开始切换485端口发送数据,最后确保所有数据发送完成后在切换成接受方向
那怎么改程序啊,请麻烦给改一下!
谢谢了,急用!

网友:
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具体的解决啊,谢谢了
在下急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