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断响应慢

楼主(2007-09-03):
中断响应慢
中断响应慢是身原因?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
原因

网友A:
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某个中断服务程序作的事情太多了。

网友B:
那就算某个中断程序事情多,这个多的中断不响应时,也会影响到其他中断吗?
我的程序有很多中断的,只有一个中断反应的慢,就像反射弧长。

网友C:
请指明你说的是哪个中断...
如果不是外部中断输入问题的话,基本上可以说你是程序的问题.

网友D:
是电压检测中断,用的是R3111H331C,有用这种芯片的吗?给个电路参考一下吧!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