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430单片机的电源

楼主(2007-09-18):
关于430单片机的电源
正在测试F21系列做的开发板发现一个问题
使用2节电池供电系统 稳定
但使用开关电源降压到3.3V做电源系统非常不稳定。
请教下相关有经验的人员 430的电源纹波需要控制在多大范围内才能保证系统稳定运行?
开发

网友A:
你的2节电池是多少V?
用个1117稳一下.

网友B:
2节电池用3V是稳定的
开关电源输出是5V/1A,接着是B1117稳压。。
测试下来80KHZ出现一次纹波,其频率为15MHZ,纹波是阻尼震荡的。。
其VPP为100mV
直接并电容滤波,加LC滤波的话需要如何设计参数。。
随便加的只能降低到80mV

网友C:
想问楼主,板子上芯片电源近端有没有加小电容?

网友D:
很小的板子 3CMX3CM,就简单的测试PCB电容触摸按键
该加的电容都加了。。
马上要2次做样板整个系统,再调整下PCB看看调试效果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