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乘法器的问题。

楼主(2007-08-07):
关于msp430乘法器的问题。
问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啊
如果我用c语言写一个乘法的程序
例如:a=b*c
该条指令在单片机里面运行起来是怎么进行的?
是配置片内外设的硬件乘法器做还是利用ALU做的?
这两种有没有什么区别?
计算速度又没有什么影响?
法器
程序
影响

网友:
这个C编译器会帮你编译的!具体你可以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!

网友A:
继续提问:
用C语言写的乘法语句,程序转换成汇编之后是不是默认为8*8位的,因为我调试的时候试验了一下,在计算255*255的时候结果就已经益处了.可是我所做的东西需要16*16位的有符号数,也就是想计算32767*32767.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事先设定一下乘法器才行?如何设置?
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下.谢谢

网友B:
咋没人帮个忙呢,谢谢诸位大侠了
我自己顶一下

网友C:
是不是定义类型的事呢?如果定义成long的,是不是还会溢出呢?
BTW,我是用ASM写程序的,没试过这个,此想法只经过大脑,没经过IAR,呵呵。

网友D:
如果溢出,在乘之前,把数据放在long类型数据里,然后再乘

网友E:
好的,多谢,回去试试

网友F(2007-09-16):
IAR编译器里有个乘法器选项,使能即可启用乘法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