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AR3.41

楼主(2007-09-26):
关于IAR3.41
Debug的时候,在 Register View 窗口中,除了CPU register之外,怎么看SFR?
register

网友A:
不是有个下拉菜单吗?

网友B:
下拉列表中只有一项:CPU Register

网友C:
打开Memory菜单,选择SFR

网友D:
在Memory中,那个下拉列表中只有“Memory”一项

网友E:
除了看不了SFR,还看不了堆栈,就只能看CPU Register、Memory和Watch,基本没有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