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高手,看门狗的使用问题

楼主:
请教各高手,看门狗的使用问题:
相信这个问题,有值得大家讨论的地方。
希望各路好汉赐教。

在低功耗系统中如何使用看门狗?
整个系统的工作模式又是什么样子?
睡眠时需要看门狗吗?
等等问题
希望各路豪杰能谈谈您们的使用情况。

网友:
低功耗系统里我一般直接把狗作为叫醒系统的定时器,因为它可以使用ACLK,而LPM3的时候并不停止ACLK。并且秒振可以做成比较精确的每秒动作,方便一些时间性强的东西定时工作。
整个系统就是运行完就睡,由狗叫醒,睡醒了再返回重做,做完还睡。

网友:
HWDZCN讲的很好,在主流程中设置低功耗,同时设置看门狗喂狗,靠定时中断是系统退出低功耗喂狗,然后再进入低功耗。主流程是一个死循环。

网友:
看到有这样的程序
WDTCTL = WDTHOLD; // FORCE RESET

个人理解是利用其不写WDTPW使系统复位
运用在控制系统进入意外状态情况下复位。
我用来每分钟复位一次效果好不错。

网友:
怎么喂狗?

网友:
对啊
怎么去喂狗呢

网友:
希望大家踊跃发言
大家好相互学习啊

网友:
假如说程序里有定时器了什么的都用了,然后我怕程序跑飞,我该在什么地方喂狗,
喂的时间为多长,和总程序执行的时间有什么关系,怎么做不会在时间上形成冲突,
特别是有多中断源的比较大的程序里面,一不小心真的会跑飞的,怎么才能让狗可靠引起
复位呢
怎么去做还请大家多多指点~!!~ 相互讨论才会更快的出结论~!

网友:
喂狗的时间不能超过看门狗的定时时间
这个最起码了

网友:
对啊,低功耗模式下怎么实用看门狗,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,如果都是睡了以后用狗来叫醒再喂狗,那现在好多状态都保持不了啊,虽然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可以保存,有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在低功耗模式下喂狗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