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Jtag仿真口还能不能用作通用IO?

楼主(2007-09-19):
请教:Jtag仿真口还能不能用作通用IO?
当Jtag接口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之后,Jtag接口还能不能用作普通IO口?
通用
程序
接口

网友A:
JTAG接口本身当不了IO用,如果不是和GPIO端口复用的JTAG引脚,在下载调试完成后就是没有用的废脚了。

网友B:
和GPIO端口复用的JTAG引脚,只要不在仿真状态,就是普通的i/o引脚。

网友C:
如楼上所说,和GPIO端口复用的JTAG引脚,只要不在仿真状态,就是普通的i/o引脚。
也就是说,如果你把程序下载后不仿真,这些复用的脚可以作I/O
如果要仿真,那就不能用用I/O。
但是就是因为脚少才复用,复用后脚更少,又不能选脚多的,怎么办?
我的做法是,如果要做1121的东西,用135仿真,这时P1口可以全部仿真。做好后,把程序的头文件改志1121的,然后编译,接1121下载,然后拔掉JTAG,进入工作。
希望对你有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