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下载出现问题

楼主:
我使用的是IAR-3.40A版
程序编译好无错误以后按DEBUG下载程序,会出现以下错误信息
“chosen derivative (msp430F449)and actual hardware (Device unknown)do not match.“
仿真板上使用的就是msp430F449,而且设置中的device上也选的msp430F449

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配置不对呀!我一直用FET仿真器,jtag接口的。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
你在“project”--〉option--〉gerenal option中“device”应该选中msp430f499。
然后在debugger中选中“FET Debugger”
在FET debugger中选择你所使用的仿真器的类型,然后再用debug下载,应该就可以。

网友:
但我的设置是对的阿,还有没有别的可能?

网友:
换个其他版本的软件再试试看。

网友:
Jtag口连接有问题,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多重新插拔几次试试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现在还没有解决。
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现在还没有解决。
我在电路板上用msp430f149可以下载程序,可是用169就不可以。

提示:“Chosen derivative(msp430F169)and actual hardware(Device unknown) do not match.”

我用mspfet可下载程序。用IAR就不成啦。真是奇怪。

请高人指点!谢谢啦!

网友:
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啊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,正愁呢   QQ:852874396

网友:
我也遇到此问题,急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