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RAM问题!
??hh

楼主(2007-10-20):
430RAM问题!
正进行一个设计
考虑使用MSP430F148,有2KRAM
但是我一次AD要采1250个数据,而且外围控制功能还有点多
不知道RAM够用不,怎么考虑需要多少的RAM
而且
设计

网友A:
应该是够了,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,另外也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。

网友B:
我要控制7个电磁阀2个步进电机1个直流电机
还有USB通讯和2个光电管的监测
这样够么?

网友C:
应该不够用了
1250*2字节>2048字节(12位AD)
考虑换MCU了

网友D:
我觉得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