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9 内嵌温度传感器 失准

楼主(2007-10-09):
149 内嵌温度传感器 失准
那位用过 内嵌温度
我用着 电源对其影响比较大
电源从3.3往下将, 内嵌温度传感器失准,很严重
正常23`C 电压一降能到78十`c
参考电压是2.5v
温度传感器
电压
影响

网友A:
我就不信没人知道

网友B:
楼上使用的什莫型号,3.3v往下降时,内部参考电压还没有什莫问题的,可能是数字信号对采样结果有影响,测温时不让单片机做其他事情

网友C:
还有看你用的什么供电,如果是一般的钮扣电池的话,可能单片机及外围电路工作是实际电压已经掉的很厉害了

网友D:
偏这么多不太可能,请检查硬件及软件设置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