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程序运行时会把我定义数组值改掉

楼主(2007-10-17):
[求助]程序运行时会把我定义数组值改掉
在程序中作循环
执行时间比较长
若循环次数少 则改变的数组中个数少
若多加两次循环 改变的个数就多
不知道是不是运行时ram占用过大 地址冲突?
如何看程序运行占用的ram?
时间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堆栽溢出了!

网友B:
1 976 bytes of CODE memory
131 bytes of DATA memory (+ 7 045 absolute )
26 bytes of CONST memory (+ 2 absolute )
这个是我make后的信息 如何看堆栈溢出呢?
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软件上。

网友C:
(+ 7 045 absolute ) 这个是什么意思
具体是哪部分使用的呢?

网友D:
把原文件一部分贴出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