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问题

楼主:
斑竹,请教个问题!
我用149的内部AD,采集的数据不稳定,把输入直接拉低也一样,跳动大概在15左右,偶尔会到60左右,参考源,内部和外部都试了下,好象没什么效果!输入端电压都瞒稳定的,请问下这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!

网友:
你检查下 共地现象

网友:
看看你的电源走的是否规范 另外 测量一下内部参考电压是否稳定

网友:
我用的是135,情况跟你的一样,跳动比较大了,加了滤波好一点,不过还是偏大不少,根本满足了不了它标称的12位

网友:
怎么偶在用都好好的呢!模拟前端不知道做的怎么样

网友:
电源处理问题:
适当的PCB设计能够克服地回路、寄生效果、噪声对高精度ADC的影响。
如果不适当,ADC的信号(电源、参考电压、输入信号)和其他的模拟电源、数字电源在一个通道上,这些电流会产生各自的OFFSET,如果叠加(增加或吸收ADC的信号)到ADC的信号上,对ADC将产生不良的影响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,本人用的是msp430F1611
当用到ADC12进行模拟信号采样的时候
选择了内部的参考电压
采样方式选择了序列通道的循环采样模式
这种模式下,我只对两路通道进行采样,
试验结果发现
在采样的时候,第一路信号就非常稳定,而第二路信号进来的时候采样数据就跳动的厉害,最厉害的时候竟然12位中的后四位都在跳动,不知道这种原因如何引起的,哪位大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遇见过,能不能帮忙给解释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430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(可以参照LSD449实验板上原理图),视被测试信号情况,前端加一个RC滤波,10/12的AD采样结果都能将抖动控制在LSB位上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求解释啊!!

网友:
模拟的末端电路到AD的连线最好短一些,不要使用跳线或者排线,430  12位AD  参考电压又低还是满敏感的.

另外不知道LZ调试过程中是不是有在用万用表之类的仪器在看AD输入电压,我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把万用表拿掉就不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