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问题:接收高位为1的字节发生错误

楼主(2007-10-26):
通讯问题:接收高位为1的字节发生错误
请教各位高手:
我写了一段利用USART1口进行串口通讯的程序,发现接收主机发来的字节时,只要最高位为1的字节都会发生错误(例如字节0x9E)。而最高位为0的都能够正常接收(例如字节0x1E),请问是我的程序中哪个设置不对造成的。
主机采用的是mscomm控件发送一串字节,设置是:
setting(9600,s,8,1),实验了把n换成其他的各种设置(n,e,o,m)都不行,估计问题应该出在430芯片的设置上。
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。
通讯
setting
程序

网友A:
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试一试。看主机发送有没有问题。再检查一下你的帧格式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B:
有的时候txd需要用上拉电阻拉一下,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C:
引用:
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试一试。看主机发送有没有问题。再检查一下你的帧格式是不是有问题
我看了,主机发送的字节没有问题的
郁闷阿

网友D:
请检查数据位数是否设置正确,是8BIT还是7BIT,根据你的要求设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