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430IO口接收中断问题

楼主:
我做了一块板子,不过当时没注意把需要产生中断的管脚接到430的P5口上了,可是P5口好像没有接收中断,板子太小不好飞线,我该怎么补救啊

网友:
p5口没有中断能力,割断线后用细铜丝飞线调试,通过后再做板。

网友:
谢谢版主,现在我在用查询方式,查询P5.1的值,但是“if(P5IN&0x02==1)    {interrupt_Rx();}”这句总是判断部分不出来,我通过观察发现P5IN的值是0x36,那判断应该可以通过从而去执行后面的函数才对啊,实在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P5IN&0x02==1
这个永远不会为真
应该是P5IN&0x02==0x02 或 P5IN&0x02

网友:
也就是可以写成
if(P5IN&0X02)
{
置起中断标志
}

if((P5IN&0X02)==0x02)
{
置起中断标志
}

网友:
呵呵,谢谢各位,我原来试过if(P5IN&0X02==0x02),但是也不行,刚才我试了if(P5IN&0X02)发现可以,但是为什么我原来那句不行呢?

网友:
假设5。1口为1,其他为零,即P5IN = 0X02
(P5IN & 0x02) 的值0X02不等于0X01,所以不对。
如果if(P5IN&0X02==0x02)不行,可加个括号试试,if((P5IN&0X02)==0x02)。

网友:
应为if((P5IN&0X02)==0x02),
逻辑运算有优先级

网友:
恩,版主说的很有道理,有时候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小问题弄的人半天摸不着头脑,都是平时写程序不够严谨,不注意这些小问题,以致出现的时候不能及时发觉啊

网友:
所以平常写程序的时候要有一个好的习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