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通讯距离的增加

楼主(2007-10-12):
请教:通讯距离的增加
请问,无线通讯系统,增加通信距离都有哪些方法呢?最有效最常用的.谢谢.
通讯
通信

网友A:
加放大器,换增益更大的天线,降低通讯速率,降低载波频率,加大发射功率,基本就这些了

网友B:
一般如果距离达不远主要是匹配电路没有调试好,还有就是天线的匹配与效率,,这两方面设计好了一般距离就够远的了,,,当然你也可以调节发射功率,加放大---!!

网友C:
主要是硬件上,发射功率和你的高频电路负载的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