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 硬件仿真问题

楼主(2007-10-31):
IAR 硬件仿真问题
各位高手大家好:
这两天学习430硬件仿真,可是单步运行通过,全速运行时,硬件无反应,这是怎么回事,我用的是msp430 1232,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,望不吝赐教!
硬件

网友A:
是不是程序走到中断就不走了,你单步走时设断点了吧.全速运行后断开仿真器的电源,另接电源试试.

网友B:
没有设置断点

网友C:
我也昨天刚调好,都是自己做的。现在还可以,我的是149。
一开始都连不上,你比我刚开始的情况好多了。呵!

网友D:
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设置断点就可以了

网友E:
观察一下,你的程序里面有没有设置断点?如果有取消断点就好了!

网友F:
你先复位一下,然后在全全速运行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