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串口通讯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msp4301611,数据要通过485传输,通过一个485芯片,430芯片和485芯片用的都是3v的电压,但是外面输入的数据信号是5v驱动的TTL电平信号,请问会不会把430的RXD口烧掉啊,或者对通讯会不会产生影响啊?

网友:
输入那边也接一个485就可以了

输入那边也接一个485就可以了

网友:
没有问题,3v的485芯片与单片机接口端也是3v逻辑,具体信号的输入范围要看一下这颗485芯片的参数

网友:
引用:

我用的是msp4301611,数据要通过485传输,通过一个485芯片,430芯片和485芯片用的都是3v的电压,但是外面输入的数据信号是5v驱动的TTL电平信号,请问会不会把430的RXD口烧掉啊,或者对通讯会不会产生影响啊?
max3485

网友:
3V的3485芯片可以直接和5V的485芯片直接通讯.

MSP430F1116(3V) <-----> MAX3485(3V) <======>MAX485(5V)<-------->MCU(5V)

网友:
MSP430F1116(3V) <-----> MAX3485(3V)
如果这一块我采用的是MSP430F1116(3V) <-----> MAX487E(5V) 是不是会有问题啊?
我就担心MSP430F1116(3V) 的RXD端接收时电压太高,需要加个限流电阻

网友:
5V的485芯片,5.1k+10K电阻分压,分压处信号送给430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:

MSP430F1116(3V) <-----> MAX3485(3V)
如果这一块我采用的是MSP430F1116(3V) <-----> MAX487E(5V) 是不是会有问题啊?
我就担心MSP430F1116(3V) 的RXD端接收时电压太高,需要加个限流电阻
为了稳定 建议还是使用max3485 其他的用5V的片子的方法都不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