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msp430F169与hf12232f液晶的自造字符实现

楼主:
各位大虾,救命啊!

网友:
引用:

各位大虾,救命啊!
F169自造字符?那需要字库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的~

或者你的意思是在F169里面存放一些自己做的字库?

网友:
谢谢朱老师!

对啊!我用的是上海恒方电子的HF12232F液晶屏,这一款有中文字库的!同时提供自定义字符功能!我要显示一个特殊字符,只能自定义啊!如果能将该字符存在液晶屏指定的40~80H当然好啦!要么存在169的RAM里或Flash中都可以的!还望不吝赐教啊!

网友:
用字模软件取出字模,用const定义在程序区

网友:
引用:

对啊!我用的是上海恒方电子的HF12232F液晶屏,这一款有中文字库的!同时提供自定义字符功能!我要显示一个特殊字符,只能自定义啊!如果能将该字符存在液晶屏指定的40~80H当然好啦!要么存在169的RAM里或Flash中都可以的!还望不吝赐教啊!
/*-- 文字: 1 --*/
/*-- 宋体11;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5 --*/
/*-- 高度不是8的倍数,现调整为:宽度x高度=8x16 --*/
const unsigned char Number1[]={8,2,
0x00,0x10,0x1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0,0x10,0x1F,0x10,0x10,0x00,0x00
};

把你自己定义的字体放在程序区 你可以去我的网站下载LCD12864C的程序 应该对你有帮助的

网友:
各位大虾,你们好

楼上两位大虾的建议和资料我都仔细看了!可是好像都不太贴切啊!由于没能正确写入字符,现在调用的那个子节只有乱码!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:不知道如何将自定义的字符用C语言实现写入液晶屏默认地址为40~80H的CGRAM中,或者就存在169的RAM里或Flash中啊!只要能调用就行的!郁闷四天了!唉!!!!各位大虾,不知有何高招啊?

网友:
引用:

楼上两位大虾的建议和资料我都仔细看了!可是好像都不太贴切啊!由于没能正确写入字符,现在调用的那个子节只有乱码!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:不知道如何将自定义的字符用C语言实现写入液晶屏默认地址为40~80H的CGRAM中,或者就存在169的RAM里或Flash中啊!只要能调用就行的!郁闷四天了!唉!!!!各位大虾,不知有何高招啊?

你的液晶应该有两种模式阿 带字库的或者是图形模式 你先切换到图形模式下 然后设置一下坐标 然后就往CGRAM写就可以了啊 12232不费劲的 呵呵

网友:
谢谢朱老师!

朱老师您好!我也试过了,就是写不进去?能否抽空给小弟弄个例程啊?随便显示一个自定义的字符就行啊!拜托了!

网友:
12232只是个LCD显示字符的点数
选用的LCD不同,控制器就不同,程序肯定也不同,你要好好看看你用的LCD的控制器的pdf资料,最好向LCD的供应商索取.

网友:
大虾说得很对

这款LCD的控制器是ST7920。资料我也看了。选择并行方式,其他指令和设置都OK了!就是没能成功写入CGRAM,所以调出来的字符就是乱码!想找个C语言的例程,太难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不知tianle1010大虾可否帮帮小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