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430day上的赠品:430f2274,TA_2程序调试时候,等待晶振稳定始终不行

楼主:
如题,调试时候,等待晶振稳定的那个循环始终跳不出来,请大虾分析一下原因。

volatile unsigned int cap_value; //存两次捕值之差
int main( void )
{
volatile unsigned int first_value,second_value,n;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关看门狗
BCSCTL1 =CALBC1_8MHZ; //设定DCO为1MHZ
DCOCTL =CALBC1_8MHZ;
BCSCTL1 |=DIVA_3; //ACLK输入八分频
do //等待晶振稳定
{
IFG1 &=~OFIFG;
for(n=5000;n>0;n--);
} while(OFIFG&IFG1);

TACCTL2=CM1+CCIS_1+CAP; //捕获模式,捕获上升沿,捕获内部ACLK
TACTL=TASSEL_2+MC_2+TACLR; //定时器时钟源为SMCLK,启动连续计数,清TAR
TACCTL2 &=~CCIFG; //清CCR2的标志位
while(!(CCIFG&TACCTL2)); //查CCR2标志位
first_value=TACCR2; //第一个捕获值存入first_value
TACCTL2 &=~CCIFG; //清CCR2的标志位
while(!(CCIFG&TACCTL2)); //查CCR2标志位
second_value=TACCR2; //第二个捕获值存入second_value
TACCTL2 &=~CCIFG; //清CCR2的标志位
TACCTL2 &=~MC1; //关定时器A
cap_value=(second_value-first_value);
return 0;
}

网友:
你DCO设置有误,请将你程序中的
DCOCTL =CALBC1_8MHZ;
改为
DCOCTL = CALDCO_8MHZ;

网友:
嗯,谢谢。改过了,还是挑不出,这个等待晶振稳定的while循环

改过了,还是挑不出,这个等待晶振稳定的while循环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在430DAY上领的那个开发板上忘焊晶振了,虽说是赠品……质量总该保证啊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晶振忘焊、焊错、没接地之类,查查那块板子吧

网友:
430DAY上赠的22X4仿真板上目标板部分只焊了片子和上电复位电路上去,表振是没有的,如果你没有自己焊上一个,当然是不能用的。那样选了LFXT1再等它正常就会死翘翘了。建议做一个容错程序,要是超时仍旧找不到LFXT1就改成用VLO,当然频率会不太一样。应该是12KHz

网友:
嗯,是的,是没有焊LFXT1,那就设置用VLO,我再试一下。
还有,这块芯片供电是通过并口的,这如何通过并口信号线实现的,电路图上用到信号线有D5,D6,D7,CRST,具体实现细节不明白,请赐教~

网友:
没有晶振的朋友们如果都提供下产品合格证上的QC号,相关的质检员就要下岗咯^0^

网友:
引用:

嗯,是的,是没有焊LFXT1,那就设置用VLO,我再试一下。
还有,这块芯片供电是通过并口的,这如何通过并口信号线实现的,电路图上用到信号线有D5,D6,D7,CRST,具体实现细节不明白,请赐教~
可以单独供电的啊,看见中间那排跳线了没有?有一个是VCC,你把它拿下来,然后接上外接电源就行了,地线不要断开,但你可以在边上找到GND的针,用来接地,不过仿真的时候不建议用外置供电,那样JTAG容易因为电源冲突出现掉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