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高手帮我看看为什么进不了中断
eddy326
eddy326

网友A(2007-11-11):
高手帮我看看为什么进不了中断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TACTL = TASSEL0 + TACLR;
CCTL0 = CCIE;
CCR0 = 16384;
P1DIR = 0x01;
TACTL = MC0;
_EINT();
P1OUT |=0x01;
while(1)
;
}
#pragma vector = 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P1OUT ^=0x01;
}
软件应该没问题,我用的是3.41 4K限制版。软仿硬仿都试过了,没用。
我在网上查过,也有人有过这样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方法。
void
include

网友B:
TACTL = MC0;
这里应该是位操作才可以TACTL |= MC0; 否则试种源就选择成TACLK了。

网友C:
我没明白什么意思,程序是照抄的。TACTL = MC0; TACTL |= MC0;我都试过,没用。一个效果。

网友D:
当你后面加TACTL = MC0时,实际上已经把你的TIMERA时钟选择为外部时钟输入TACLK,此时你必须自己加CLK给TIMERA。
当换TACTL |= MC0,也就是不改变之前你设定的时钟,按TACTL = TASSEL0 + TACLR;说明你选择了ACLK作为定时器时钟源,请检查外部低速晶振是否连接或起振。

网友E:
那纯软件不能仿真吗?我想应该可以的,我在网上查过,很多人也有此类问题。
具说好像是simulator-->Forced Interrupts 配置的原因,可是我不会。
我明天会好好检查的,不过我还以为纯软件也应该能仿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