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动代码

楼主(2007-11-07):
启动代码
请问iar在编译时候自动链接产生的那段启动代码,如果不要的话,可不可以用户自己修改阿,怎么配置呢,是不是修改cstartup.s43?
用户

网友A:
晕。。。,启动代码,在哪?我编译时怎么没有找到。没见“cstartup.s43”这个文件啊!

网友B:
怎么修改啊
斑竹帮帮忙,我把文件都删光了也没影响啊,我用过其他编译器,修改了之后,需要用它生成一个.lib文件,请问斑竹怎么生成啊?

网友C:
在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4.0\430\lib种含有.lib文件

网友D:
那lib文件如何修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