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不同型号MSP430单片机对24LSXX存储器的操作问题

楼主:
在使用MSP430单片机对24LSXX存储器读写时出现问题,描述如下:

采用IIC协议,分别用MSP430F149和MSP430F1121,使用基本相同的程序(只修改了头文件和管脚定义),对同一个24LSXX存储器进行操作(该存储器电路验证无误,10k上拉)。但出现不同结果:

1、MSP430F149读写一切正常,数据均正确
2、MSP430F1121读写过程中,存储器无任何应答,写入和读出均操作无效。无论增加读写操作间延时、修改上拉电阻都是此状况。

调试中已经尝试了分别使用AT24C08,AT24C02,AT24C512,MIC24LC08B等多种芯片,可是情况都是一样。

各位有无遇到此类情况?是否不同型号单片机在驱动存储器时有不同点?
否有朋友用过F1121操作24Cxx??

希望大家能讨论,并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。

网友:
可能是设置问题,你用MSP430F1121的那两个脚呢?

网友:
MSP430F1121 使用 P1.4 SCL; P1.5 SDA

MSP430F149 使用 P2.2 SCL; P2.3 SDA

会有什么设置问题呢?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了!大家都来帮帮我

网友:
P1.4,P1.5是JTAG调试端口,用做普通I/O应选择在I/O口功能并且不能在线防真。
请确认你P1.4/P1.5是否选择I/O功能。

网友:
一句话惊醒梦中人!!
我将F1121的管脚配置的和F149相同,终于有应答信号了!
谢谢哈。
不过目前还是读不出数据,会是什么原因?相同程序在F149上跑的很好

网友:
读不出来是什么现象,是错位还是完全都错?
另外,
时序时间长短也可能影响读操作。。MCLK是否和149一致?

网友:
是内容完全错误,读出的全都是0,似乎SDA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。
之前所看到的应答信号,好像也只是因为SDA一直处于低电平造成的假象。
MCLK两单片机相同。对于时序时间我也进行了多方面调整,也无任何改善效果。

另外,今天改用SPI接口的93LC76来调试,结果又是雷同:F149读写都正常,而F1121则读写均失败。两款单片机所有管脚一致:P2.2 CS ;P2.3 CLK ;P2.4 DI ;P2.5 DO 。程序一致,只改了包含头文件。

非常的郁闷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