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新问题,为什么触摸2419会造成芯片复位?
jerryzheng
jerryzheng

网友A(2007-12-20):
新问题,为什么触摸2419会造成芯片复位?
仅仅是触摸2419背面,就会造成复位,这是为什么?
现象是: (我的板子的显示是STN的液晶)
液晶上会产生一些随机的显示,而且滚动显示停止(滚动显示的时间控制是用32768晶振产生的定时)。一旦手拿开之后,所有的显示都能正常恢复。
从示波器上显示,好像是32768停振了。还没完全确定。难道配置还是没做好?负载电容也配置了阿,还有哪有问题呢,呵呵,再想想。
开了SVS功能,但是应该不是SVS的问题。
难道芯片的涂层下面是金属?
拿原先的1491的板子,不存在这个问题啊,只要不碰到32768晶振就不会对芯片有影响。
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啊。。
问题
触摸

网友B:
请把晶振、时钟模块的配置贴出来

网友C:
有可能静电感应之类的吧

网友D:
好象是晶振停振了,然后就进入非屏蔽中断里了.由于中断里面把OFIE又置位了,所以感觉中断嵌套了,造成看门狗一直在复位..还在测试当中.

网友E:
是不是2419的抗靜電能力比1491的差啊,我同樣的程序同樣的板子,一塊裝1491,一塊裝2419,呵呵,1491的剛剛的啊 。。2419的還是不能摸啊 。。
找了一個治標的方法,用內置的VLO來定時了,至少不會造成芯片復位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