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查询发送时不能开中断吗?

楼主:
串口查询发送,不开中断可以,开了后一直发FF,什么问题?
如下:
#include <msp430x16x.h>
void Init_Port(void);
void Init_CLK(void);
void Init_UART1(void);
char data[6]="MSP430";
void main(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Init_CLK();
Init_Port();
Init_UART1();
unsigned char i;
_EINT();
while(1)
{
for(i=0;i<6;i++)
{
TXBUF1=data[i]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}
}

}
void Init_Port(void)
{
//将所有的管脚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输入方式
P3DIR = 0;

//将所有的管脚设置为一般I/O口
P3SEL = 0;
return;
}
void Init_CLK(void)
{
unsigned int i;
//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
//XT2震荡器开启
//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
//ACLK的分频因子为1
BCSCTL1 = 0X00;

do
IFG1 &= ~OFIFG; // 清除OSCFault标志
for (i = 0x20; i > 0; i--);
}
while ((IFG1 & OFIFG) == OFIFG); // 如果OSCFault =1

BCSCTL2 = 0X00; //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
BCSCTL2 += SELM1; //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,分频因子为1
BCSCTL2 += SELS; //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,分频因子为1
}
void Init_UART1(void)
{
//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
U1CTL = 0X00;
//数据位为8bit
U1CTL += CHAR;

//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
U1TCTL = 0X00;
//波特率发生器选择SMCLK
U1TCTL += SSEL1;

//波特率为9600
UBR0_1 = 0X00;
UBR1_1 = 0X03;
//调整寄存器
UMCTL_1 = 0X00;

//使能UART1的TXD和RXD
ME2 |= UTXE1 + URXE1;
//使能UART1的RX中断
IE2 |= URXIE1;
//使能UART1的TX中断
IE2 |= UTXIE1;

//设置P3.6为UART1的TXD
P3SEL |= BIT6;
//设置P3.7为UART1的RXD
P3SEL |= BIT7;

//P3.6为输出管脚
P3DIR |= BIT6;
return;
}

网友:
没看到你的中断程序啊,你开了中断也没有在中断中发送啊,你的程序是让在主程序中不停的循环发送MSP430,你把这个改到中断程序里试试看

网友:
对啊,我的意思是,要是把_EINT注释掉,程序就可以发送,要带上就一直发FF
我用的是MSPF1611,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问题?

网友:
引用:

对啊,我的意思是,要是把_EINT注释掉,程序就可以发送,要带上就一直发FF
我用的是MSPF1611,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问题?
你把开总中断注释掉就发送正常,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,其实你没有用到中断,开不开总中断意义不大

网友:
还有你"while((UTCTL1&0x01)==0);"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?判断是否发送完成用的是IFG2寄存器的 UTXIFG1位来判断的

网友:
用这位也可以判断,UTXBUF空时该位为"1".
我的问题解决了,是晶振问题,晶振不准确,换了一个就好了.
谢谢你的帮助.